[笔记本电脑]
y400 开机灰屏

楼主(2017-08-28):
今天修的到一个 y400的本,拿过来上电一试。竟然是开机灰屏。外接不显示,难道是显卡,这是n卡,不会轻易坏呀,先刷不大bios 先。后续再交流经验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刷bios好了吗

网友:
Y400老通病,干显卡 颗粒。。。。。。。。。。。。。。。。。。。

网友:
刷bios好了了..............................

网友:
祝你                                       好运

网友:
显存颗粒,UV5,这个坏的太多了,加焊试试

网友:
告诉你个秘密 这个机器都是显存坏显卡正对着你  右下角的那个显存,用风枪多加热一会 开机试试,有惊喜

网友:
刷了好了么,遇到过屏坏引起,主板就考虑bios和显卡了

网友:
这个机器都是显存坏显卡 右下角的那个显存

网友:
刷BIOS是不会好的,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机器  通病是一个 显存  具体哪个忘了。。。

网友:
搞显存啊,,,,,,通病啊,,,,,,

网友:
没分了,捧个人场啊!继续加油,

网友:
上次有一台也是灰屏的,换通病那颗都没用,换到第六颗才好

网友:
显存颗粒的问题,优先搞UV5,一般都是它虚焊了

网友:
先刷个BIOS。告诉你个小秘密,这个靠近平线接口的一颗显存容易挂。

网友:
干显卡。不行就改集显吧,这通病

网友:
好了么                     这个显存爱坏

网友:
前段时间接了一个 摔坏了 有时候亮屏有时候不亮 屏线 屏 显卡 都整过了 不会是显存的问题吧 还一直以为是主板给摔的有隐性故障呢 后来客户也没修

网友:
老铁 没毛病啊  先干显存

网友:
还是 搞显存搞好的,看来真是通病呀,

网友:
显存问题居多哦 修好多了

网友:
多交流。多交流, 多多易善

网友:
这个机器灰屏就是显存的问题 通病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显存坏的多吧,看其他人都是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我每次都碰不到,都要换掉

网友:
这个机器看来大部分都知道通病就是显存的问题。有惊喜的。

网友:
刷了BIOS 肯定好不了 应该是显存问题吧 看他们说是通病

网友:
显存是通病的,直接干不要犹豫

网友:
修笔记本一定要思路清晰,再着就是有图纸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