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28):
型       号:iphone6S
故障现象:不开机故障位置:PP_VCC_MAIN电容短路导致不开机

客户描述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接到机子先拆机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直接跳到5A,判断是短路,接着短接Q2300

像这样大短一般都会发热,用手摸发现CPU铁盖发热严重,把CPU铁盖拆下来熏松香.

发现是CPU旁边PP_VCC_MAIN电容短路,直接用镊子挑掉再上电测试.

再测试其他的功能OK后装机,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楼主运气好,遇到这种故障就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B:
这个钱挣的好爽,不过理论基础也是必要的

网友C:
苹果的大短好像基本都是这个或者那个电容短路的多

网友D:
大短路不烧别的地方就是秒杀

网友E:
这种还是蛮好修的,期待以后修机都是这样问题

网友F:
现在维修苹果利润高,还是维修笔记本高

网友:
短路的好像都是电容惹的祸啊

网友:
这让我想起实地学习的时候。买故障板翘电容直接亮机。亮机后在用来拆CPU练习焊接。

网友G:
楼主牛,超屌的。希望多多和我们分享这样牛的技术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好,遇到这种故障就是捡钱的节奏

这些短路的都是送钱来的!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钱挣的好爽,不过理论基础也是必要的

这些短路的都是送钱来的!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大短好像基本都是这个或者那个电容短路的多

这些短路的都是送钱来的!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短路不烧别的地方就是秒杀

这些短路的都是送钱来的!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还是蛮好修的,期待以后修机都是这样问题

这些短路的都是送钱来的!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钱挣的好爽,不过理论基础也是必要的

这些短路的都是送钱来的!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维修苹果利润高,还是维修笔记本高

这些短路的都是送钱来的!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牛,超屌的。希望多多和我们分享这样牛的技术贴。

这些短路的都是送钱来的!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些短路的都是送钱来的!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子了!
呵呵,我也喜欢笔记本维修中的大短路维修,这些故障基本很好修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