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进水 CPU烫手

楼主(2017-08-28):
这种就是CPU坏掉了吧 没有价值修了吧
cpu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学习了,呵呵!!!!

网友:
cpu 烫就一定是cpu 坏了、、、

网友:
测量CPU供电没有问题再说。

网友:
先测量一下CPU的供电

网友:
打下CPU供电的值。进水腐蚀的地方处理过没有。先处理腐蚀在打值,熏松香看哪里先融在测那片。

网友:
应该是上层坏了,楼主换个上层看看

网友:
cpu发烫不一定不就是cpu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