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8声报警4分屏

楼主(2017-08-28):
也是我一个好哥们说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就成这样了,我想这种应该是显卡问题,论坛里也出现时屏线有问题也会这样的,手头上又没有屏线,先上bga吧,温度240烤完,等待冷却上机好了,分屏消失也不报警 了,估计都知道这是显卡坏了,我只是分享下我修的经验,希望大家不要偷笑哈

网友A:
分屏还没见过是屏线换的 都是显卡

cg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屏还没见过是屏线换的 都是显卡

是啊,我见过论坛里有个3421就是换屏线好的,所以我还是先修了显卡

网友B:
这个机器的LVDS信号是在桥里面出来的,怎么会加焊显卡就好了呢?

cg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LVDS信号是在桥里面出来的,怎么会加焊显卡就好了呢?

分出四个屏幕出来当然是先考虑显卡啊,

网友:
分屏基本都是显卡故障,只要是正常使用坏的

网友:
4分屏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我当时是直接换的显示屏

网友:
分屏什么的基本都是显卡坏,不可能是屏线

网友:
基本上都是先显卡了

网友C:
这个就是来骗分的吧!!!!!!!!!!!!!!!!!!!

cg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来骗分的吧!!!!!!!!!!!!!!!!!!!

骗你的脑壳,,,,,,,,,,,,,,

网友D:
有没有Dell 15 5547的图纸 现在遇到一个不充电的 没思路

cgl

网友E:
你这机器lvds都是桥控制的吧怎么会加焊显卡好的了

cg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Dell 15 5547的图纸 现在遇到一个不充电的 没思路

不好意思啊,这图纸还真没有,你把电池插上在插上外接可充电电源测量下有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机器lvds都是桥控制的吧怎么会加焊显卡好的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DELL报警声,是可以查代码,确定问题范围

网友:
还是先修显卡吧,屏显毕竟要订货

网友:
直接焊显卡吧,这种 现象显卡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这是通病吧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F:
记得HP显卡门那段时间 那样的光景一去不复返了
cgl
是啊。那时候这显卡问题直接来钱快,现在不行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HP显卡门那段时间 那样的光景一去不复返了
是啊。那时候这显卡问题直接来钱快,现在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