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高温必杀技!

楼主(2017-08-28):
有很多笔记本高温,有一部分是要清灰保养,有一部分是散热架的问题,比如Thinkpad E40就是换散热架问题,需要更换,更换是有成本的,往往顾客不愿意出钱,这种情况下,你只要限制CPU性能就能降低温度,打开设备控制面板——电源选项——更改计划设置——更改高级电源设置——处理器电源管理——最大处理器状态,把100%往下调就可以了!一般调到70%就可以了!这样温度就下来了,但是CPU性能就降低了,不过顾客不会知道的!哈哈哈!这可是绝招,必杀技啊!希望能给我精华贴啊!

网友:
这个很实用的!希望能给我精华贴!

网友:
版主!精华帖!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打这么多字我容易吗?不给精华贴能对得起我吗?

网友:
今天还修好一个联想E40笔记本显卡问题加焊,然后该风扇供电拉了一个5V就可以了。

网友:
还可以这样用                   有时间试试!

网友A:
玩游戏 看电影的时候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高温处理散热都好了,这么麻烦呢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下回试下怎么样。

网友B:
xp 的系统通用吗
楼主试过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xp 的系统通用吗
楼主试过么哦

一样可以用!试过!只是设置的方法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游戏 看电影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的目的是挣钱!钱挣到手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还挺实用,不过改风扇长转也挺好的哇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法有带睿频的cpu更适用

网友:
是比较实用,不过会不会造成卡顿呢?

网友:
这样真的有用嘛。如果有用那就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这个方法,很省时间呀,不错,以后真的要这样做做就可以!赞!

网友:
方法挺奇特,至于能不能成精华,我看连给你加分的人都没有。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试试

网友:
大神啊 高手

网友:
没试过,下次可以试试看,一般是风扇改长转

网友:
牺牲性能,,,,,,,,,,,,,,

网友C:
不实用,电脑性能明显下降。不好吧!
jackiecxj
我的目的挣钱!你也可以选择换散热模组啊?
详情

网友:
这个。。。还是加个外置风扇效果来的明显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实用,电脑性能明显下降。不好吧!
我的目的挣钱!你也可以选择换散热模组啊?

网友:
来自: 中国
版主!精华帖!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