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机械革命MRX6S-LE01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28):
来时待机0.00,拆机后公共点短路,拆除并更换特别容易坏的显卡MOS管,亮机。

网友:
楼主真幸运,又一个送钱的。。。。。。。。。。。

网友:
这种问题 不换芯片的话可以吗

网友A:
显卡能正常工作?显卡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能正常工作?显卡没坏?

没有,显卡一切正常,跑3D也没事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呀,拆机测短路直奔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呀,拆机测短路直奔显卡供电

他就显卡供电容易坏,别的不容易

网友:
这种2线游戏本,显卡的供电都挺容易坏的

网友:
小问题修起来就是舒服

网友:
理论很扎实,赚钱应该很轻松吧哈哈

网友:
最喜欢这种没成本的机器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次         管子换了还没出电    应该是芯片坏了      没芯片 客户急      直接把显卡供电拿掉   用集显 喜滋滋

网友:
楼主运气好  遇到捡钱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