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11P 求助SUSP井

楼主(2017-08-28):
故障待机电流0.001   触发0.013    3V  5V 正常 EC-ON  EC RST  RSMRST都是高电平  PBTN OUT井 高电平给南桥的 SLP3 SLP5   SUSP井 触发后没有高电平 是EC坏了? 还是有其他的没有测量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4111P  我记得是仁宝的 CQ40吧,这个机器我修怕了。 AMD 的那款 。。报废率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11P  我记得是仁宝的 CQ40吧,这个机器我修怕了。 AMD 的那款 。。报废率太高

对的就是这款  今天它自己又好了

网友:
是不是还没转换二级电压

网友:
应该是桥的条件没有满足,也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这个是开机不上电吧   测一下ec给桥的开机信号 .如果有跳变.再测一下rtc-rst      打一下桥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EC条件不慢猪。。。。。。。。。。。。。。。。。。。。。。

网友:
我总觉的你说的时序不对

网友:
可能虚焊,加焊下桥试试。AMD的最容易桥虚

网友:
的 SLP3 SLP5   SUSP井 有时候万用表量的,建议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