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BIOS是1.8V电压,请教工程师了

楼主(2017-08-28):
以下是对话

我 15:11:04
为什么有些BIOS是1.8V工作电压?
工程师 15:11:15
为了省电。
我 15:12:00
3.3和1.8 不通用吧
工程师 15:12:12
是的。不通用。
工程师 15:12:24
MX有个通用的。但是很贵。
我 15:13:05
关于这个电压1.8 还有更多的信息吗,
我 15:13:12
除了 为了省电以外
工程师 15:13:34
除了省电就是省电。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工程师 15:13:47
1.8的制程更难。
我 15:13:47
哦。有没有1。8V 的 BIOS的资料。
工程师 15:13:57
就是电压不一样。
工程师 15:14:20
现在的桥基本上都支持1.8和3.3只有低电压的才只支持1.8
我 15:14:57
哦 ULT的是吧
工程师 15:15:27
ult也还支持3.3v的。主要是那些以前atom平台的只支持1.8
工程师 15:15:33
1.8的功耗会低很多。
我 15:16:20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看不太懂

网友:
G40-30用的1.8的BIOS ,其他的机器没见过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我也看不太懂

网友:
BIOS 这个卵 玩意 能节约 几块钱电费哦??? 你把 CPU功耗 ,硬盘功耗 ,显卡功耗 ,显示屏 功耗花点功夫 和技术研发 才是正道

网友:
其实就是为了省电,降低功耗,功能完全一样

网友:
低功耗,低电压应该是趋势吧,降低能耗,降低发热量!!

网友:
现在新款都是1 8的了,为了省电呗,不过实话这也省不了多少,还是要在显卡这些吃电大户上考虑节能效果才比较明显

网友:
对的,现在有些机子用的就是1.8的,如果用到3.3的是不行的

网友:
好多新款机器的是1.8V 用rt809F可以调电压

网友:
为什么就不能 1.8V了呢?少见多怪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1.8电压的bios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