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E2033WF显示器程序原机备份

楼主(2017-08-28):
牌子:瀚美奇型号:E2033WF

此机器有两个都是灯条坏,换灯条好的,可能是这个显示器的通病。看论坛没有这个程序,就备份下来了

网友:
好资料谢谢分享,显示器一般修的少不过还是要给楼主个赞。

网友A:
哦,麻烦楼主把板号发来上来不啊,或者拍图看看

网友B:
要是有驱动板的照片就完美了 像这种显示器一般都是一板多用 或多板一用

网友:
好人都喜欢                     备份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麻烦楼主把板号发来上来不啊,或者拍图看看

又拆开显示器拍了个驱动板的图上传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驱动板的照片就完美了 像这种显示器一般都是一板多用 或多板一用

驱动板正反面的图我都拍下来上传上去了,好麻烦啊,又把显示器拆一遍

网友:
像这种显示器一般都是一板多用 或多板一用

网友:
那么多图片没一个能用上的,应该是正面主控芯片型号、板号报上来的图片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