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款 APPLE A1278 键盘不管用 ?

楼主(2017-08-28):
手里一台2010款 A1278 亮机 但是键盘不管用,进系统蓝屏,30秒倒计时按所有键都不管用,版号:820-3115-B.了解情况,这机器之前是不上电,找别人修过,上家更换了桥,现在的桥是SLJ8E,论坛是有人说这桥原型号应该是SLJ8C,不知道是不是两个型号不完全一样引起的这个问题。
又问了一下,修的上家说原来桥的型号是SLJ8F,有点迷茫了,到底什么型号 ?

网友A:
可能是吧,桥关这一块楼主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可能是吧,楼主在测测等结果

网友:
有些机器不能代换,楼主可以换回原先的桥

网友B:
PE下键盘能不能用就知道是不是这问题了 别因为南桥这个事情绕大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吧,桥关这一块楼主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外接键盘无法进引导,装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下键盘能不能用就知道是不是这问题了 别因为南桥这个事情绕大圈了

外接键盘无法进引导,进步了PE

网友:
这两个型号可以通用的。 PRO 的键盘有独立的 控芯片

网友:
                            二修的也是头痛。

网友:
把控制键盘的IC换了试试

网友:
键盘不能用跟桥关系不大吧,换键盘试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 等大神修好吧  我觉得可以刷刷BIOS试试看看

网友C:
记得这机器USB是由HB 管理的,你查一下这芯片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这机器USB是由HB 管理的,你查一下这芯片的条件

好像是HUB  你看看 ,我上次修到过!!!!!!!!!

网友:
j8e和j8c是可以通用的我试过的,这个机器键盘排线好像不是直接到主板的吧,在触摸板那边溜达呢一圈,会不会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D:
键盘不能有,请问usb接口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请考虑南桥问题,如果能用请考虑主板usb 控制那个芯片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不能有,请问usb接口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请考虑南桥问题,如果能用请考虑主板usb 控制那个芯片问题, ...

USB管用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先收藏 等遇到在看看

网友:
这种 我感觉还是EC的可能            问题大一些

网友:
可以通用的  你看看排线呢 排线出问题了吧 或者控制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