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如果基带有问题刷机后是不是就测不到基带电源的电压了

楼主(2017-08-28):
型号苹果6
故障是开机就显示要连接iTunes的界面。刷机后报52
  拆机后。测基带电源的3组供电都没有。测基带电源芯片的输入电压都是正常的。基带有问题是不是刷机后就会测不到电压呢?

网友:
在刷机刷亮苹果后就可以测到基带供电

网友:
在苹果logo的时候可以测量到吧

网友:
刷机走进度条就可以测到S2 S3 S4电压,刷到一半恢复固件的时候会出S1你测下吧。

网友:
谢谢指点。我在刷机试试。看看电压能不能出来

网友:
老司机值得学习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底下的评论好多老司机学到了。。。。。。。。。

网友:
好多老司机学到了。。。。。。。。。

网友:
发现是基带CPU 有两组供电端对地短路了。已经报废

网友:
是的,肯定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