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路由器内的电脑如何共享打印机?

楼主(2017-08-28):
   现在有一所小学分东区和西区,东区办公室接路由器A  ,路由器A下有电脑和打印机。
                                                   西区办公室内接路由器B,路由器B下接电脑。B下的电脑如何共享路由器A里的打印机。
路由器A和路由器B分别接在俩个汇聚交换机上,两个汇聚接同一核心。还有这俩个路由器之间没法接跳线。怎么调路由器?师傅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路由器设置二级路由,打印主机设固定IP。

网友:
这个搞 很 累         我们一般在一个交换机上 才给他们 共享   这样的共享后期问题也 多

网友:
谢谢师傅们的指点,正在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设置二级路由,打印主机设固定IP。

师傅你说的这个方法,能详细点吗?

网友:
1.  两个网是不同IP段吧

2. B段能PING通 A路由?

3  最简单是将A网内的NAT影射到A路由上,  就可以了(不建议)

你把拓朴图画出来才好给你方案的,特别是 RA  RB 这段及上级

网友:
网上有教程的啊。!对着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