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G 卡LOGO 求助

楼主(2017-08-28):
我已经刷了BIOS 换了南桥了 ,硬盘,光驱。键盘,无线网卡等外设也拆了,,还是一样卡LOGO,这个随遇到过吗,帮看看是哪里问题,谢谢
卡LOGO

网友:
那不是换完了都不行

网友:
检查USB 口。。。。。。。。。。。。。。。。

网友:
南桥外设么?都搞了?

网友:
内存 别笑 我见过内存卡logo的

网友:
显卡坏???这也换下吧。。。。。。

网友:
桥有问题。。。。。。。。。。。。。。。。

网友:
USB口看看,或哪里是不是短路了急着v大技术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