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电视维修。。信波哥得永生

楼主(2017-08-28):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康佳电视,说开一下亮一下就没有了。。。打发走后直接拆机 。。这故障一般是电压漏电或者带不起负载导致的。。。像这种一般用示波器最好修了(因为万用表看不出来有波动的动作),直接上神器。。。一会功夫,凶手出现了 。。。。。这个3.3V的待机电压是平稳的。。。不应该有下拉的动作。。应该是带不起负载。。。直接换一个。。。 。。好了。。最近比较穷。。。麻烦老大尝一下脸。。加加分

网友A:
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试下!!!!!!!!!!!!!

网友:
标题亮了

网友B:
电视机没修过啊。。。。都是搞电脑。,。也不会示波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负载带不起导致这种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负载带不起导致这种情况的

是吗。。那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没修过啊。。。。都是搞电脑。,。也不会示波器

没办法。。只搞电脑混不下去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试下!!!!!!!!!!!!!

呵呵。。。。。。。。。。。。。。。。。。。。。。。

网友D:
楼主,同行的电视收多少钱。。。

网友E:
有示波器真好啊!快捷直观。。。。。。。。。

网友F:
示波器一直不会用,一直都是用指针和数字表配合着修电视机,这种故障一般用数字表

网友G:
那个管子是1117吗?楼主只修电视还是所有家电都在修?

网友H:
这修电视稳定吗,会发热吗,要多测试几天才知道。

网友I:
电视机驱动板 要修起来  也很复杂

网友:
主题的名字是亮点

网友J:
请问楼主,这是那个电压跟那个电压对比,发现是那个电压先掉的呢!

网友K:
亮一下灭了???、这故障好像高压板,出现问题最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同行的电视收多少钱。。。

同行的东西。。妈的。。。便宜的要死。。有时都不想修。。这电视才收了15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真好啊!快捷直观。。。。。。。。。

是的。。。示波器修显示器,电视都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一直不会用,一直都是用指针和数字表配合着修电视机,这种故障一般用数字表

这个用数字表,看电压是正常的。。完全看不到有下拉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管子是1117吗?楼主只修电视还是所有家电都在修?

相当于吧。。。没有。。我修电脑而已。。。    液晶电视也修。。因为跟显示器差不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修电视稳定吗,会发热吗,要多测试几天才知道。

枉枉滴。。。。这样修。。。没问题的。。。一直都这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视机驱动板 要修起来  也很复杂

是的。。。。不过刚好这电视我有图纸。。所以修起来。。还挺顺手的。。。如果没有图纸。。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说的我有些迷糊,你这是想说什么呀?分享还是求助?

我晕了。。你没看到最后的结果吗。。。哈哈。。都已经修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这是那个电压跟那个电压对比,发现是那个电压先掉的呢!

这是单独一个电压。。只是他有下拉的动作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亮一下灭了???、这故障好像高压板,出现问题最多吧???

不是。。。。这个不是。。。。呵呵。。。。。。。。。。。。。。。

网友M:
兄弟 你这是全能啊

网友N:
我这也有台电视机 创维的  不知道怎么修额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兄弟 你这是全能啊

全什么能。。现在修电脑都是夕阳产业了。。唉。。都想改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这也有台电视机 创维的  不知道怎么修额

慢慢来吗。。。这种东西急不了。。越急越没有头绪

网友:
有示波器维修真的便捷吗?学起来好学吗??

网友:
看着都很容易 修起来就难了 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