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5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7-08-28):
机器型号:联想Z505
板号:LA-A091P
        接修一台联想Z505,接可调电源,电流直奔2.5,最高上到4.1A,电压会被拉低到16V,过10秒电流跳回0.01A,电压正常!
        看这个样子是有短路啊,拆机检查,发现CPU巨烫,不上散热器,三秒必保护,估计CPU烧了,拆CPU,触发后0.36A,量各供电电感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定CPU更换之
        定了CPU上机,电流在1.2A--2A之间跳动,但是不亮机,果断刷BIOS,亮机。
附亮机图和BIOS

网友:
还好 不是板载CPU啊

网友:
不是板载。就好。。。。。。。。板载的估计就换板了

网友A:
CPU怎么会坏了?难道是被雷劈了??

网友B:
CPU供电都认真查了吗?bios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怎么会坏了?难道是被雷劈了??

估计是温度太高,烧掉的

网友C:
CPU 短路会导致BIOS资料丢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短路会导致BIOS资料丢失吗?

那到不一定,只是各项供电都 出来了,就可以刷下BIOS看看了

网友:
小问题  刷BIOS解决了

网友:
看到AMD 机器就头大   楼主好运气   思路也清楚

网友:
楼主好运气   思路也清楚,板载的估计就换板了

网友D:
电流 那么高  ,,,   U挂  也正常  ,稳定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 那么高  ,,,   U挂  也正常  ,稳定就好

换U测试一天,CPU稳定在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都认真查了吗?bios收藏了

上新U的时候肯定要查下CPU供电是否异常,不然新U再挂了,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E:
楼主都没有是机子的cpu吗
万一不是u换了,岂不是白买了

网友:
楼主这是几代的U啊?对的,可以买几个试机用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都没有是机子的cpu吗
万一不是u换了,岂不是白买了

A8-5505这种本来就用的不多,买个就算没用上,就当做备用了

网友:
这种还算幸运不是半载的u。。。。。

网友:
我的是电流到2.0了还是不亮,刷一下这个看看。

网友F: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