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K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8-28):
CPU供电开启管损坏,修好后用户使用及其不稳定,这机器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把开关管和芯片一起换掉试试看把

网友:
是怎么个不稳定法?有时候不稳定又不代表一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通病EN开启三极管

网友:
   把供电芯片和供电挂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