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H61主板CPU供电大短路

楼主(2017-08-28):
如图, 我量过,三相供电的上管D极,打值全是0, 拔掉4PIN可以开机, 插上4PIN风扇动都不动, 明显CPU供电短路, 我把上下管,电容,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全拆了,还是大短路,想问一下哪位朋友, 这种情况下,还有哪里可能没注意到的地方出问题呢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问题,看看那个管子击穿了

网友:
我把所有的上管下管,还有电容,还有电源管理芯片, 全拆下来了, 打值 4PIN,还是0, 还有哪里可能的问题呢

网友:
你看我的图片, 全拆了,还是短路, 还有哪里可以拆的, 总要短路的根挖出来

网友:
难道是板层短路,和底线短了,安利来说只有这一路。还有一路是风扇和硬盘

网友A:
那种小贴片也会短路的,有空就拆嘛,看看怎么样

网友:
反正,今天我就是把所有的元件全拆了,我也要把短路的地给挖出来. 大家说说,还有可能哪里, 大件我全干了,

网友:
骚鸡大法看看啊 再有看看你的CPU供电芯片寒的怎么样

网友:
把CPU拿掉。。。。

网友:
cpu  不都是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小贴片也会短路的,有空就拆嘛,看看怎么样

水母哥上楼 有水贴  你咋不管理

网友:
台板也可以用烧鸡烧出来的。直接烧烧不出来就是版层短路了。

网友:
你把CPU取下来测试呢看看呢。。。

网友:
夹导线烧机法,调主供电相适应的电压烧,这样可以查到哪里发烫。就是那里坏了。

网友:
                  这几个电容  容易短路!

网友:
给你个建议,废板40块卖给拆芯片的,桥动过人家不要,再花60块钱买一块好的H61 省事

网友:
CPU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也拆了试试。

网友:
那就继续追12V呗,短路可以烧机大法伺候啊

网友:
cpu拆下来再量 看看12v都去了哪

网友:
先找到短路的点,不行就烧机试试吧,应该好修吧

网友:
烧鸡最直接,喜欢烧鸡大法

网友:
下次发帖的时候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下

网友:
台式机主板现在都不修了 想修都没有

网友:
上管没问题那就是小电容了呗 很正常

网友:
CPU供电部分的问题,检查CPU供电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把电池这边的14个脚芯片拆掉看看~~

网友:
你判断CPU供电短路,那你要量下MOS管是否击穿,没击穿你全部拆了也没用

网友:
这个要是我的换就把电感都拆了!看看是电感的那端短路,要是CPU座这边短了就没必要搞了!直接换版!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可以打值4脚电源口有短路吗?再上管一个个测

网友:
测短路,cpu怎么还在上面,电流控制在1.5a烧机试试

网友:
短路就烧鸡大法,不过这个旧板也很贵,40块一块,一块好主板也才100块,哈哈

网友:
可以烧机看下烧不烧的出来,还有把大电容换了看下。

网友:
楼主 CPU是坏的 你不会 上着CPU 量的电压吧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我感觉你这种的修法,及时找到短路的地方,你这块板子修复率也低了一半,太冲动了,看你这搞法应该是个新手,但是现在主板的cpu供电芯片都是qfn封装的,你盲目的拆掉后重新焊接上成功率令人堪忧。找个合适的地方或者维修店找老手带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