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X279 IPS屏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8-28):
接到显示器上电电流不跳动
不啰嗦直接上图!

这是已修好才拍的图片 图中三个红色框为故障点,当时拆开目测电源头旁边的两个保险和两个电容和左上角的升压板的一个保险和三个电容烧得面目全非
用洗板水清理后取下全部被烧的电容和保险。这个问题得一步一步来 感觉这块板不行了 我直接用飞线把电源头旁边的线路接通 再用烧机法把可调电源调到1V然后慢慢上升,上到8V左右才APW7301发热 不正常!

然后翻了半天以前从TB买回来的芯片 找到了APW7302B结果对比 真幸运 脚位一样
换上后没短路 触摸板接上把可调电源上到12V 完美!
然后就是善后问题了 这里不讲了 该补电容补电容 该补保险补保险

网友:
楼主给力,谢谢分享,学习了!1修的不错!!楼主基本功,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