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充电的疑问?

楼主(2017-08-28):
我没看图纸,我盲修的。故障是能检测到电池。但是冲不进去电。一共拿来2块电池。我只收到了一快,还有另外一块被放角落里了。我没在意。
我被先入为主给判断了,电池本身问题导致冲不上电。然后我又找到另外一块电池,嗯,看了下,能检测到电池。但是,不能充电。于是我就:
查看电池的充电的数据,时钟,都波形。然后喵了电池的电杆电压

这里空出来。我的失误就出现在这里:
我量了空载时候的电压。的确有电压,且电压还不低。起码高于3V吧。估计是6v。这个我能确定。不是我量错。然后,插上电池,电杆的电压只有不到1v。嗯
两相对比。我做出了判断:既然空载pwm有电压。上电池没电呀。那么电池坏。。。。。。

转折就出现这里:是我途中标注的bst引脚字句生涯引脚的0欧电阻坏(我不能确定是不良还是完全断开了。后来在我短接下,这个机器修好了)为啥,我空载能量到确确实实的电池充电电杆电压呢?????

给新手做个借鉴。。同时,老鸟来回复下,请指教。3Q

图纸照例百度云:版号  13269-1      http://pan.baidu.com/s/1i5wz4fN

网友:
没看懂,啥电池?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板?是笔记本吗?你写得有清不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