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显示

楼主(2017-08-28):
此机器版号为:DAOKL1MB8E1 REV:E  机器开始接到手是有时不亮有时亮,当他亮的时候我进系统跑鲁大师,结果跑1分钟屏幕就黑了,我就怀疑是不是显卡的问题,直接买了个新的显卡装上去,电流还是只有1点多点,不亮,后来刷了一个BIOS,机器不亮,但听到了开机的声音,现在不知道到底是BIOS有问题,还是显卡或显存,还是其他哪里有问题,有点迷茫,不知道总么搞了,特意求思路,有修到过这种情况的兄弟请指示一下

网友:
声音都有了重点在屏,屏线上面了了

网友:
外接试下,换屏试下,不能一上来就干显卡。

网友:
可以查下屏条件,

网友:
修好了记得分享下。这个机子我从来没修好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