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华硕P5G41T-M LX V2开网页或者其它程序自动重启

楼主(2017-08-28):
紧急求救华硕P5G41T-M LX V2开网页或者其它程序自动重启安装系统或者进系统只要不去用都不会重启。可是只要加载程序或者开网页几个后看电影就马上重启我手上有3片都是这样的问题一摸一样的故障
论坛说是822引起的不知道是那个位置。。或者有人遇到修好的吗帮忙说下谢谢

网友:
没人遇到过吗。。。。有人没有呢

网友A:
把板子上的822全部换掉试试看

网友B:
这种问题真不好说,感觉像是CPU功率突然不够一样。你就没换电源,CPU和内存,硬盘试试?

网友:
我很久以前遇到过个速龙3000+二级缓存损坏倒是和你说的这个情况很像。

网友:
IO旁边的822换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真不好说,感觉像是CPU功率突然不够一样。你就没换电源,CPU和内存,硬盘试试?

一样的换过了。。还是主板的问题。换个主板一切好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板子上的822全部换掉试试看

那么多822换的好麻烦啊。。很多个的

网友:
还有人吗。有那个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822换的好麻烦啊。。很多个的

没有办法的话,只有一个个换了

网友:
好像奔三时期程序大点,cpu和内存不足,就死机重启,822真的是元凶

网友D:
楼主不像是搞维修的吧,怎么一点测量信息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像是搞维修的吧,怎么一点测量信息都没有

都能亮的机子你说要什么测量信息我说了只要机子不加载程序是不会重启
而且装系统什么都不会出现重启只有进系统了开程序才会,
内存 CPU  电源硬盘都是换过的这些基本的还用说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能亮的机子你说要什么测量信息我说了只要机子不加载程序是不会重启
而且装系统什么都不会出现重启只有 ...

这样说我也确实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换过了。。还是主板的问题。换个主板一切好好的

那就真不好说了,到底是主板的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