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 微软平板 4代 图纸 SURFACE PRO 4

楼主(2017-08-28):
有哪位兄弟,做过用电池开不了机,用充电器正,电池好的,也有充电。。求思路,图纸。不胜感激

网友:
继续等,有这个图纸的兄弟共享一下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的?我也遇到一台,系统显示电池已充满,但是拔掉电源就断电了,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的?我也遇到一台,系统显示电池已充满,但是拔掉电源就断电了,电池不能开机

我的修好了,但是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修好了,但是没有图纸。

那你最后查出来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B:
连接电池的二级管烧了,在正面。很接近电池接口

网友(2017-10-04):
引用 网友B:
连接电池的二级管烧了,在正面。很接近电池接口

你好  楼主 可以拍个图片给我吗  或者发我QQ  332494163,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连接电池的二级管烧了,在正面。很接近电池接口

大哥  帮忙啊 客户来换屏的,不知道怎么就现在这样了,你加我QQ,我拍照给你,帮忙看下那个地方,小弟万分感谢。33249416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  帮忙啊 客户来换屏的,不知道怎么就现在这样了,你加我QQ,我拍照给你,帮忙看下那个地方,小弟万 ...

你拍照给咯,帮忙看下那个地方。我用红色圈圈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拍照给咯,帮忙看下那个地方。我用红色圈圈给你。

谢谢大哥 我找到了那个地方了  加个QQ  我们交个朋友 332494163

网友(2019-05-01):
你好 方便加下QQ  我给你拍照 然后你帮我圈出来是哪个位置 我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十分感谢 qq52616159

网友:
有高清图没有,我这里也有一台烧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