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开机掉电刷完风扇一直转问题

楼主(2017-08-28):
Acer 4738zg 独显 显卡5470
故障:开机掉电(我测试在bios里不掉电,进系统时掉电,进PE也掉电)
习惯性修之前来论坛看看,一看还真不少类似的情况,所谓通病应该分两类:
1.bios问题引起的
2.显卡虚汗造成的
先易后难,刷bios,网上bios一大把,随便找了一个下载下来,刷上(刷的南桥的)
一切很顺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无掉电,但是出现另一个问题,风扇狂转不停,论坛
一搜类似问题不是少数,大概看了下,总结一下:
1.需要PCH跟EC一起刷才行
2.可能是因为ME的问题
之后我也尝试找,再是没有找到相对应的me,原bios里的提出来替换后还是掉电
再尝试PCH跟EC同时刷(论坛上下的两个一起刷的bios)出现掉电
没办法再次刷上不掉电bios(但是风扇狂转)进系统反复观察感觉不像是显卡问题,感觉
各方面都挺正常
继续折腾,进系统后又用官网工具把表示升级到最新,重启后问题依旧,风扇还是狂转,看样没办法了
只能干显卡了
我想既然干显卡,那就把bios刷回原机备份的,以便确认到底是bios还是显卡问题,问题来了,换回原机备份bios开机,竟然一切都正常了,不掉电了,风扇也正常了
官网升级bios工具,升级PCH跟EC是一起升级的,所以难道是EC bios问题引起的掉电?因为没有备份EC bios所以没法测试
论坛有好多是焊显卡好的,也许这两种都有可能,至于风扇一直转的可以EC跟PCH 一起刷一下试试
上传的bios是自己备份正在用正常的,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DA0ZQ9MB6C0 REV C独显ati 5470.zip

网友:
改一下bios就好了  有教程的在论坛上

网友:
看到最后,还是觉得在线升级过后,PCH正常了,再刷回原BIOS就OK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不过我弱弱问下PCH怎么刷,有人能告知下吗?

网友:
如果不是bios问题 修好之后最好把bios刷回来不然有可能会造成风扇狂转或开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