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图中蓝色电阻是什么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7-08-28):
谁知道这图中蓝色电阻是什么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没基础还是别弄电源,危险。这个叫色环电阻,最简单的方法,百度一下色环电阻的算法!

网友:
没基础还是别弄电源,危险。这个叫色环电阻,最简单的方法,百度一下色环电阻的算法

网友:
五色环电阻,0.22欧,精度±1%

。。。。。。。。。。

网友:
黑红红银棕=022*0.01=0.22欧 误差1%

网友:
色环电阻,有看色环电阻的口诀,照着口诀来准没错

网友A:
这个电阻是检测电流的,电阻的阻值非常小。找一个旧电源拆了就可以。要求一样。看环

网友B:
功率电阻,好像是2w的。

网友:
五色环电阻黑红红银棕=1.22 正负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检测电流的,电阻的阻值非常小。找一个旧电源拆了就可以。要求一样。看环

可以用头发丝细的铜丝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电阻,好像是2w的。

可以用头发丝细的铜丝代替吗??????

网友:
棕白红红黑的话应该是19.2K欧姆!

网友:
二楼是对的!我也搞不懂从那边开始数!

网友:
不能用铜丝代替,他是一个保护电阻

网友:
色环电子有表格的
黑红红银棕前三个代表有效值第4个是十的次方最后一环代表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