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个低功耗笔记本主板或下半身做挂机下载用

楼主(2017-08-28):
          由于做下载用,所以要求不高,双核或者I3,三代内存,集显,裸板(VGA之类小板接口齐全)带散热器或者笔记本下半身也可以,有的欢迎骚扰Q398558789,或者跟帖回复

网友:
双核整机150元 下载性价之王

网友:
i3 1代 带屏 整套外壳  200元 需要加Q369297885

网友:
上网本要不要   很小   宏碁 的上网本 只有下半身  我以前做收银服务器用的
100块

网友A:
神州  887CPU  DDR3内存     USB3.0 HDMI VGA  不知好坏的电池    底壳    平时待机功耗应该不超1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州  887CPU  DDR3内存     USB3.0 HDMI VGA  不知好坏的电池    底壳    平时待机功耗应该不超10W

100 YUAN

网友B:
HP 14G-AD001TU    15年出品  N开头CPU  不用风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神州  887CPU  DDR3内存     USB3.0 HDMI VGA  不知好坏的电池    底壳    平时待机功耗应该不超10W

板载内存吗?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 14G-AD001TU    15年出品  N开头CPU  不用风扇的

查了,确实低功耗,,,整机还是?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内存吗?多大的.................

没有板载内存  上DDR3内存的

网友:
我有下半身的d5200   cpu的
神舟笔记本 速度功耗都应该满足要求了吧  企鹅   27940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