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见这种故障 分屏

楼主(2017-08-28):
第一次遇见这种故障   分屏     问题已经解决了      就是想看看  还有谁遇到过这种故障   入这行两三年 真的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我入行5年,遇到也就10台左右,有显示器,笔记本显示屏,手机这些,都有这种分配,横分,竖分,都有

网友:
看来还是比较常见的       我竟然没遇到过

网友:
解决这问题  饶了好大一圈       加焊显卡不行后 换屏    换屏好了   又换原来的屏   还是好的   。。。。。。。。。。。排线松了

网友A:
修这种问题 老司机都会先干显卡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问题 老司机都会先干显卡 呵呵

在这行 只是个小学生    你的认证是花钱了吗    ??????????

网友:
遇到过    屏线松了。。。。。。

网友:
最终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在神舟做售后的时候遇见过。。。。。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很多HP V3000系列就是这样分屏的

网友:
联想Y400这种问题多的是,大多加焊显存就好。但是不耐用

网友:
我遇到个过一次,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种分屏故障,显卡,排线,显示屏,显存等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依稀记得华硕还是戴尔来着的一款老机器,显卡虚导致6分屏,都抵的上多路监控显示了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显卡门的都先想到显卡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hp d3000 不过没搞,没有bga。。

网友:
分屏以前的老机子显卡坏了比较多这种情况。现在比较少见了。

网友:
大多加焊显存就好。但是不耐用6666666666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竖分屏的,换排线解决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有弄显存好的  也有3V5V那里有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
4分屏 6分屏 以前老机器 很多的呀··

网友:
为什么不首先先去找排线的问题。这样就不会走好多弯路了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后 换屏 换屏好了 又换原来的屏 还是好的 。。。。。。。。。。。排线松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先干显卡,不行就屏显,屏,显存。一个个慢慢排查

网友:
我有遇到过屏分3份,后面是屏码片出了问题

网友:
屏幕挂了吧,这样的直接换。。。。。。。。。

网友:
遇见过但是都是显卡的问题,和屏的问题,其他得很故障还真没有

网友:
还有分6个屏的,多为显卡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
这种就是屏线问题,遇见过2台了,尤其笔记本的led屏幕掰弯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还好 没有搞坏是吧

网友:
这种故障太不奇怪了,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线松了会引起这种故障啊。看来我也走了很多的弯路。上次也是拆开加焊了后来装屏线OK。原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先排除屏线,屏,先加焊显卡把显卡焊挂了就后悔了

网友:
代换换吗 先易后难 见得开始做 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好的结果

网友:
我入行1年,遇到也就10台左右,有显示器,笔记本显示屏,手机这些,都有这种分配,横分,竖分,都有

网友:
显卡 不好 直接干 这问题 碰到太多了 ,一起的华硕 ,hp都这种分屏现象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和屏线的问题,这个修的多的,基本都知道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一直以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先试试外接什么情况在弄显卡

网友:
帮迩找一下,看有么有。。。。。。。。。。。。。。。

网友:
上一次修的人时候屏线松动

网友:
这个不是显卡虚焊引起的吗 ?加焊 OK

网友:
老司机都会先处理显卡,可能引起的原因:显卡,屏线

网友:
记得以前好多华硕的出现分屏,,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 就直接先换屏再干显卡

网友:
分屏多半是显卡

网友:
这种现象见多了

网友:
好吧 看了以为是显卡

网友:
VGA接口故障,虚焊或者松动。本人电脑经常这样。

网友:
遇见过华硕的,显卡虚焊导致分屏的,还有一种就是屏的码片刷一下

网友:
显卡,屏,屏线,搞来搞去就这些东西,!估计显卡几率大

网友:
屏线重新插就好了。。。。。。。。。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 ,以后应该用的着

网友:
这个以前遇到的多, HP显卡门那时候

网友:
哈哈 有些是缺信号的 哈哈 对啊 老司机 干显卡

网友:
看看屏线 我有一台就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和屏线的问题居多,大多在老机型中,现在新机器已经没这问题了

网友:
排线松照成这种问题还真的没遇到过

网友:
有显示器,笔记本显示屏,手机这些,都有这种分配,横分,竖分,都有

网友:
显卡坏 要么屏坏 也遇到 显卡可能性高点

网友:
显卡问题了 加焊试试吧 很多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