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机器卡但不死机

楼主(2017-08-28):
接到一个E430的机器,故障是卡机,比较慢,鼠标一顿一顿的,按照以前的经验来判断的话就是硬盘坏了。想着先报价,想想还是先测一下把,换硬盘做系统,不行,进PE也不行,这麻烦大了,开始拆外设,都不行,想了想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测量,只能凭经验了,先搞显卡把,刚想下手想起来了,先换集显试一下雅,把CPU换了,嘿!好了,想了想又把客户原来的装上试了一下。我去,也好了,这*脏话*什么情况呀!后来好好测了测,想了想。是CPU又点虚接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运气不错,我遇到个装完系统卡在检查视频性能这的,结果BIOS里面设置集显,就跳过去了,估计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