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SI上不了网!

楼主(2017-08-28):
客户说上不网!进系统看没认到硬件,看BIOS也是打开的!习惯性用手摸网卡芯片,MMP好烫!直接换掉网卡芯片!上机试认到硬件了,心想搞定了!插上网线没反应!看MAC地址全是圈圈!是不是数据泵坏了!直接换掉网卡接口(集成在里面的)上机好了!把换下来的拆开看看,确实烧了!!!

网友:
mac和接口没啥关系吧,里面又没芯片....

网友:
数据泵直接集成在里面,我说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
今天长见识了!!下次碰到也试试!!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网卡坏了,系统没认到网卡,网络接口坏了,MAC地址全是圈圈

网友:
这样也行!这种我们都直接拆网卡啦,换个独立的分分钟搞定!楼主也是好性情!现在都很少碰到要修网卡的啦!

网友:
现在板子越做越小,一起的网桥什么的都是集成在外面,现在都弄在里面了。

网友A:
MAC全是圈圈是什么意思,全是0?全0和数据泵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种板没有PCI,PCIE网卡又贵,外接USB网卡又占接口,一般我们都换板上的网卡

网友:
学习了,网卡现在接口里也有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全是圈圈是什么意思,全是0?全0和数据泵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看到MAC地址全是零,没有说他和数据泵有关系!这只是我看到的我说出来!我是看到认了硬件驱动也正常,插上网线没有任何反应来怀疑数据泵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