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简单修复

楼主(2017-08-28):
直接说正题。。先吐槽下技嘉的这款型号问题实在太多了。这里发的是关于技嘉H61M-DS2不出CPU电压的一种通病。最近修到太多这种问题的。所以蛮写个发发。
同行拿来板子说是风扇转了又停停了又转。。一听又是这问题。。基本是某个电压不出导致的。直接强制拉低绿线按时序一个个电压测过去。。测到CPU发现没有CPU电压。(板子还给同行了所以没拍)。这里修的是V1.2版本的。CPU主供电芯片是ISL6364,直接测35脚供电正常。。40脚开启没有。(不出电压这通病了)

VTT_PWRGD是由VCCSA控制产生的

测得R47一端有1.1V,Q18的D级为0V?G级为5V?说明是高电平让Q18导通导致D级为低电平。但是正常应该是G级为低,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462343185\QQ\WinTemp\RichOle\(7JV1`YU_OOS[77FD)EFB8D.png继续测Q19的b级有0.9V,c级为5V?正常应该导通为0的。拆下Q19测b、c的值发现为无穷大,说明内部断路。从料板上拆个换上,再次测Q19的c级电压正常为0了,Q18的D级也为1.1V。接上显示器。上电亮机,维修结束。。

这通病各位大佬早就有发过了。求老司机们别喷。最后附上图纸点位图。(点位图是2.0的。可做参考)

网友:
这个应该也可以直接拆掉Q18就可以了,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后面的隐藏了,楼主是不是Q19坏了不导通,导致Q18的G极仍为5V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Q19管子内部会断路,导致无法导通,进而Q18也就无法截止了。

网友:
技持,通病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非常好……………………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该开始接触维修,过来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啊。。进来看看长下经验。。。。。

网友:
天天学啊。也不知道哪天学的会啊。

网友:
终于修好 技嘉妖板了   谢谢 楼主的 贴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    一目了然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