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液晶PA279Q的程序,愿出钱

楼主(2017-08-28):
求华硕液晶PA279Q的程序,愿出钱,有的兄弟出价联系
电话:15095847299  微信同号

网友:
某宝也找不到吗?

网友:
驱动板都找不到一个,更别说程序了。

网友:
PA系列属于专业级显示器,不知楼主为何要这个程序呢?

网友:
这么牛的显示器都修到了,厉害  估计BIOS也不好找

网友:
这个显示器通电时电源指示灯会亮,但屏幕没有背光也没有图像。打全板电压,电压全部正常,但有个1.5V的电压的对地阻值只有23,这个是通往主控的,不确定好坏,主控的晶体有正常起振,有读取BIOS的波形,按面板电源开关,灯就灭了,无法下手,所以想刷个BIOS看下情况,BIOS不好找,驱动板也不好找。我分析,这个机器不是BIOS就是主控。

网友:
这种专业的显示器估计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