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0简单修复

楼主(2017-08-28):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的B460。上电待机为0.001(基本算0V了)。啪啪啪一顿先拆了再说。这板子板号是LA46 IDS 09911 。因为有维修史,所以先看了下板子。还真在待机芯片那找到问题。

如图供电脚的滤波电容都成一坨的了。先拆掉换个再说。再上电测16脚供电正常有19V

但测到13脚的开启发现为0V.开启电压是由供电脚电压经两电阻分压
产生的。测到发现R376接供电的一端对地值为无穷大。拆下R376测到阻值正常,但是发现接供电的线路下有断线。直接从供电脚飞线到R376一端,再上电测13脚发现电压正常了。且待机电流为0.01了。接上屏触发亮机。

网友:
楼主做到了手到擒来

网友:
这个是C壳上面贴的海绵引起的。。。。。

网友:
B460 就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理论很扎实,赚钱应该很轻松吧哈哈

网友:
没开启    断线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建议楼主修好后把c壳上的海绵给撕下来,然后在这个芯片上贴一层胶带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不是之前有人修过没有处理好 所以导致烧断线了呀

网友:
通病了吧  修过好几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经常碰到,一般都是直接把分压电阻去掉,修好后把c壳上的海绵给撕下来

网友:
这个确实爱腐蚀                   昨天修了一个

网友(2020-03-29):
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腐蚀如果没进水很有可能是环境问题,也有可能是13楼说的这样c壳海绵卡在主板上有水气就有机会这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