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 P41-C33不跑码

楼主(2017-08-28):
         今天修到一台服务器,主板用的是V星P41-C33主板,开机不跑码. 主板外观成色比较好,用放大镜看量主板各供电都有,电压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摸各芯片温度也正常,BIOS问题?去找了个BIOS刷上去,开机,还是一样不跑码,但灯闪了一下。嗯??复位过后,鬼使神差的用手推了一下诊断卡,居然是跑码的。注明下,这块主板不集成VGA接口,当时嫌太麻烦就没装显卡测试,晕,才现起昨天把诊断卡踩了一脚。板号:MS-7610 REV2.2

MSI 7610vAE.zip

网友:
这种主板的BIOS完全可以在V星官网直接下,另外诊断卡只是个辅助工具,不能当万金油去使。

网友:
一般也插上喇叭

网友:
呵呵 同意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