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NTA93A通用板程序,屏号MT200LW02

楼主(2017-08-28):
求一个NTA93A通用板程序,屏号MT200LW02,有的兄弟发个.谢谢。

网友:
NTA91B 与NTA93A NTA93B通用程序,20寸,分辨率1600*900的

网友A:
找个1600*900的,20寸的, NTA91B或NTA93A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1600*900的,20寸的, NTA91B或NTA93A的都行。

我发的那个就是啊,你还找啥........

网友B:
谢谢兄弟,我试下可以不,HP LE2001WI,测下屏好坏,2台一模一样的毛病,据说这个机器有技改的,但是厂家不对外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我试下可以不,HP LE2001WI,测下屏好坏,2台一模一样的毛病,据说这个机器有技改的,但是厂家不 ...

楼上的应该可以用的,记得你的屏线上双八屏线或者fpc排线就可以

网友:
楼主,有消息了吗,试好了通知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