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MIH81R 12124-2 不断重启的故障。

楼主(2017-08-28):
      首先量度内存供电1.5V正常, 内存VTT稳压器没0.74V, CPU1.7V没电压。先修VTT电压,经一只APL5337小八脚转换得来,量度必要条件正常4脚没电压输出:

手上没该小八脚,对应RT9173D脚位相符,焊上通电VTT正常后CPU电压也正常,但没显示。量度时钟信号已发出,果断上网下载BIOS数据刷上,亮屏但开机时间过长,分析原因数据不相符,自己手动修改一份恢复正常开机。送上备份好的BIOS一份:

MIH81R 12124-2快速速开机.rar

网友:
楼主这思维一般人跟不上呀。不断重启是风扇转一下停,又重启吗?

网友:
“时钟信号已发出,果断上网下载BIOS数据”我觉得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

网友:
应该是桥供电,8系你是无法直接量取到VTT总线供电的,全部集成在CPU里面。

网友(点评):
DDR-VTT没有,会影响CPU供电? 从图纸上看不出这层关系。 这Vout 0.75v,如果是桥供电,也偏离正常范围

网友:
缺电压掉电,不跑码刷BIOS,说的就是这两点

网友:
亮机慢楼主是怎么合成BIOS的,我之前也遇到个联想H81,刷BIOS后亮机很慢

网友:
从事维修到现在都几年了,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不过这个原因造成没有CPU供电这还是一个亮点

网友:
感谢,学到了,思路跳得好快。。。。

网友:
楼主是不是有这个图纸,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
这BIOS怎么改的。求教。

网友:
楼主技术很高修改BIOS现在好多机器都是亮机很慢的

网友(2017-09-27):
怎么BIOS容量才256KB 不对啊  应该是8M的吧,

网友(2017-11-06):
楼主不错 我借你的图 修好了8片了。,  厉害了   辛苦了

网友:
多谢楼主,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发一个共享一下!

网友:
还好着芯片代用的有很多 新板老板都有料可拆

网友:
坑了5分   这么小?        我们转点分容易吗

网友:
又花了15块充下载分,下载下来才80K的附件

网友:
感谢分享! 收藏了 好东西  前段时间修到一块 不过是个BIOS问题。

网友:
楼主是如何修改BIOS的,,可以说说看吗,,

网友(2017-12-12):
有戴尔3020主机,板号12124-2的图纸没?

网友:
LZ的焊工厉害啊!向你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你坑了大家,你发的啥BIOS文件呢?才256K!

网友:
主板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楼主你这是图纸还是BIos  有没有图纸

网友:
BIOS怎么才256KB,应该是8M才对,楼主是不是发错了

网友:
感谢,学到了,思路跳得好快!!!!!!!!!!!!!!

网友:
缺电压掉电,不跑码刷BIOS

网友(2018-02-04):
nn的  骗分的    256KB 的   怎么搞的 浪费大家的分    管理员呢  ,该管的不管  ,不该管的天天管

网友:
看看这份吧:mih81r 12124-2.rar

mih81r 12124-2.rar

网友:
有用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