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FIX PHONE的一例

楼主(2017-08-28):
今天很有幸成为维修手机的版主,不能当版主不干活吧。于是想开一贴发发平时每天维修遇到的问题。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不喜勿喷。
20170828    IPHONE6S背光时有时无,故障表现开机背光正常,快进菜单的时候背光消失。显示正常。有时候进菜单用一会儿背光消失,关机后再开背光正常再次循环。
更换背光升压电感 L4020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简单快速,电感损坏引起的没有背光

网友A:
20170829           华为P7 电信版进水,夹电漏电100MA,打开后相头重启

U2101闪光灯IC进水引起漏电,打开后相头手机重启。不装U2101也重启。

网友A:
20170830         三星 9280  开机亮LOGO后掉电 。刷机能过CPU和字库问题不大。换了电池一样。 想想亮LOGO后掉电。应该是运行软件后对各功能进行自检,不过就掉电。 于是决定拆功能芯片。结果运气好。拆了WIFI就开机了。一般我拆芯片按使用频率拆。WIFI高所以我先拆WIFI。

拆了WIFI就开机了接下来干什么就不说了。

网友:
华为的图纸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170830         三星 9280  开机亮LOGO后掉电 。刷机能过CPU和字库问题不大。换了电池一样。 想想亮LOGO ...

多谢版主,又学了一招,按使用频率多少来优先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又学了一招,按使用频率多少来优先查找

不客气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跟着大神多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170829           华为P7 电信版进水,夹电漏电100MA,打开后相头重启

U2101闪光灯IC进水引起漏电, ...

就是如果闪光灯IC坏了,必须换好的,不装都会引起手机重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如果闪光灯IC坏了,必须换好的,不装都会引起手机重起吗?

亲测是这样的。

网友C:
是开相机重起还是开机就重起。字数补丁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开相机重起还是开机就重起。字数补丁

开后相头重启

网友:
这个电感是空焊了吗?还是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0170829           华为P7 电信版进水,夹电漏电100MA,打开后相头重启

U2101闪光灯IC进水引起漏电, ...

这个是薰松香法找出来的把。这个零件发热?

网友B:
说好的每天一例呢?楼主要坚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好的每天一例呢?楼主要坚持呀!

太忙了。而且看倒大家对我这个贴没多少兴趣。搞得我也没兴趣了

网友:
继续啊。我觉得非常好啊。每天发一贴。积累多了,看的人就多了,

网友:
版主大人,现在附件都看不见了,要提升权限交钱,迅维网必须交钱才能看吗

网友:
这个电感怎么会出问题,真的是想不到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常见吗?我之前遇到一次,跟你说的现象差不多,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电感的问题

网友:
由于前段时间忙都完了更新每天一例。今天继续
6SP,同行送修。夹电大电流,目测小音频上PP_SPKR_VBOOST升压滤波电容C3741烧黑了。拆了后夹电还大继续拆了小音频。夹电不大了。更换后开机测试功能
发现外放声音只有前面一秒钟有声音后面就没有了。直接拆开尾插上的小罩子。一看果然铃声放大管的电感烧得不要不要的。

更换电感故障解决。

网友:
6S进水开机漏电。拆了指纹不漏电了。 最后检查了指纹键座阻值无问题。压了HOME键里面的电容不漏了。更换一个电容
漏电解决。指纹也好了。

网友:
还是小白,看到大神修机器真羡慕,决定报名迅维远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薰松香法找出来的把。这个零件发热?

熏松香法到底是怎么个熏法呢?

网友(2017-09-27):
看高手修机,秀技,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A:
6S二修无触摸。一听6S无触摸一般都是出大事了

座子44脚无组织,AP_TO_TOUCH_CLK32K_RESET_CONN_L

并且发现组装屏可以触摸。原装屏不行。
没办法拆CPU吧。结果一切顺利。重装A9故障解决。

网友E:
楼主的点位是收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6S二修无触摸。一听6S无触摸一般都是出大事了

座子44脚无组织,AP_TO_TOUCH_CLK32K_RESET_CONN_L

用组装屏不行吗?拆U有风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组装屏不行吗?拆U有风险啊

是的,有风险啊。可以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点位是收费的?

是的

网友G:
楼主技术很好哦,生意也很好,要不要收学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很好哦,生意也很好,要不要收学徒呢??

好啊

网友H:
IPHONE 6SP:开始测试以为打开照相和指南针就重启是两个故障....后来发现...把相机的定位关了就不重启了.....然后就只有打开指南针才重启....

判断是GPS定位这一块有问题.......那问题就是到底哪一个是GPS定位引起的重启故障呢/?据了解...GPS定位是有两个方式的..一个是借用基站定位...一个是芯片定位........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吗??应该在哪里下手...???

网友F:
版主。。 我觉得这个版块这样分类也是很难找啊。。 还是原来的好点 按手机型号分。。。 想找个IPAD 维修资料 都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IPHONE 6SP:开始测试以为打开照相和指南针就重启是两个故障....后来发现...把相机的定位关了就不重启了.... ...

换个中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 我觉得这个版块这样分类也是很难找啊。。 还是原来的好点 按手机型号分。。。 想找个IPAD 维修资 ...

要是我每一案例都发帖,得发多少贴啊

网友:
楼主你的坚持就是我们看下去的动力  多给我们传授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