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技嘉h61-s3主板,反复上电掉电.

楼主(2017-08-28):
我有一块技嘉H61-s3主板,反复上电掉电,在上电的时间里,除了没有vcore和vaxg电压,其它的电压正常,这两个电压都由电源芯片95368驱动,但95368电源正常,9脚始终0伏,如何判断95368损坏?

网友:
跟电源芯片相连的一个八脚场管,g极和s极的电阻只有1欧

网友:
测量下此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比如EN开启,主供电,反馈端口部分。另外确保桥发出CPU_PG信号给CPU。

网友:
可以上网上查一下98368的PDF,迅维网里面搜也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