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95368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7-08-28):
电源芯片95368这种芯片的工作条件有哪些,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这个应该有PDF的吧。供电开启反馈。一般的去查就行。很多芯片引脚定义一样的。

网友:
哪些脚是重要的,工作时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如果论坛没有,你可以先查查供电和开启,没问题再说呗,,,,,,,,,,,

网友:
是cpu供电芯片吧,查查供电,开启,sivD。

网友:
在论坛里搜索一下不有的,而且这还是常 用的芯片。希望你能找到。找95368 PDF

网友:
好好研究图纸啊!只发帖子不看资料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