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创维42L05HF雷击开机黑屏,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29):
机器型号:创维42L05HF
日期:2017.08.25
故障现象:插入电源没反应,开机无动作

这个是一个老客户的电视,我一般不去主动接修电视,修到的基本都是老客户的,修过电脑,老客户肯能觉得我修的比较稳定吧,所以把电视给我修,这个电视故障描述是,打雷时候使用了,但是没有立即坏,而是现实背光没有原来亮度高-----到彻底不显示背光------到连开机指示灯都不亮了,接到机器迅速拆机,测量主板供电和主板主电感阻值无明显异常,先排除主板故障,目标电源板,机器型号拍照片了,不知到怎么就找不到了,这个是前几天修的,照片不全了,还是按照惯例放出几张照片吧,对遇到此故障的小伙伴有个核对信息的凭证.

这个主板查了一下价格,拆机的在200元左右保修1个月,我擦。。。。。。
修!!!
万能表打保险断了,保险熔断一般为浪涌电流或者介入电压过高,但是综合客户提供的信息,这个保险肯定是被后级烧毁的,所以先查后级,主要目标为,大电容,整流桥,开关管,431,光耦,这个机器是电源高压一体,所以还有查背光供电推动管!
扫了一遍故障锁定! 背光管子坏了3个,2个短路1个软击穿!

推动小板A背光管理IC击穿,推动小板B震荡IC击穿(P+N沟道复合6脚MOS管,这个零件很奇葩),震荡小板G级电阻阻值无穷大,找到备件换上主IC,查条件和输出满足!(大致判断),没有这种复合MOS管,查图纸为FDC6333C,进货---等待---来货---装上,补上保险,补上损坏管子,试运行无问题,接入主板开机点亮,点亮图找不到了

下面放上相关图片吧

这个电源板子有图纸,但是位置号还有其他的对不上号,只能参考,上述故障IC图纸在百度中全能查到,就不上传了!希望以后有修到这个机器的坛友能节省些时间,希望这篇帖子对大家有所帮助!今天就写到这里吧。

网友:
换的还真不少啊,主要还是板子太贵了,换不合算。

网友A:
你这保险下次会坏么,在坏的话会直接烧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保险下次会坏么,在坏的话会直接烧板子吧

换这种保险注意,把它稍微悬空就好,你仔细看看我的就是没有让它接触到PBC板子,这个保险我做过实验,到达参数值作用有效,就是会冒黑烟,有烧灼痕迹,但是把它悬空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不容易修啊

网友:
创维的这款机器一打雷基本就坏这些东西,尤其是驱动MOS管的那块小板,平时备上几块,这款小板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针脚焊接到板上,另一种则是插到板上然后两边加锡给焊好。

网友:
     换的还真不少啊  非常给力啊

网友B:
换的配件真不少,这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配件真不少,这技术不错。。。

过奖了,谢谢加分,这个机器修道过2个了  每次打雷都是小板坏,所以发上来大家修的时候有个参考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背光用一会就黑了,修高压部分没修好,只能换板了

网友C:
配件坏得不 少 啊   老 师傅了   下次 有 是 指点点 行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这技术很好---------

网友:
这技术很好   好啊  学习了,,,,,,,,,,,

网友:
膜拜大神,跟你学习了。还没修过这板子

网友(2017-09-28):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图片也很清楚 ,楼主费心了,感谢分享

网友:
电视机现在一般不修,屏大,无处放,屏怕碰烂了

网友D:
那是四个是用在背光电路吗。。。。。。。

网友:
那是四个是用在背光电路吗

网友(2018-01-01):
引用 网友C:
配件坏得不 少 啊   老 师傅了   下次 有 是 指点点 行吗

没问题啊,有事给钱发留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四个是用在背光电路吗。。。。。。。

对!相当于液晶显示的高压板!背光LCD 管子

网友:
这技术真是牛,我碰到就直接换板了,这样太累

网友:
液晶电视PFC电路修过了3台,这个应该是创维这个型号的通病。

网友:
好牛的技术,维修就是要有耐心,恒心,电源板这种还是能修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
背光驱动与主板供电驱动都坏,真是够壮烈的!找代换比较好,怕还有一些元件性能也会变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