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9LPRS441AGLF 替代

楼主(2017-08-29):
遇到一片板子,判是9LPRS441AGLF 问题,但是有否替代?

网友:
论坛也没有代换的资料,还是原型号换一下吧,定芯片

网友A:
此时钟芯片只能原值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时钟芯片只能原值代换。

好的,只能叫货.   这IC一直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只能叫货.   这IC一直找不到,~

没办法的,这类信号还是原值代换来的好,有别的型号代换,有时候使用也不稳定。

网友C:
这个芯片P43主板,G41主板啊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P43主板,G41主板啊多的是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请问有那一片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