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有时插电源就黑屏,不接外接电源就正常

楼主(2017-08-29):
联想Y470有时插电源就黑屏,不接外接电源就正常,板号是LA-6884P

网友:
插电源就黑屏应该是有短路,有时插电源就黑屏大概是隔离管问题。

网友:
大概会是哪一块的问题啊?是电源的问题还是屏显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路问题或者隔离保护电路动作导致的

网友:
黑屏,主板电流有没有短路呀。

网友A:
呵呵,你是搞维修的吗?如果是屏上面电池都不能亮啦?主板下面的问题

网友B:
用  可调电源试过吗  会不会是 有短路呢

网友:
一般都是短路吧   这种保护隔离问题比较大

网友C:
换电源试下排除外部可能性。不行在修主板

网友D:
什么黑屏?暗屏?电脑工作但无图?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是搞维修的吗?如果是屏上面电池都不能亮啦?主板下面的问题

您好,上电池是可以亮的啊,测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可调电源试过吗  会不会是 有短路呢

都已经试过,换新的电源也试外,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源试下排除外部可能性。不行在修主板

您好,这个绝对不会是外部的问题,我已经全部排查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黑屏?暗屏?电脑工作但无图?掉电?

您好,只是黑屏,没有任何暗屏现象,但是这个时候电脑系统都在工作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黑屏?暗屏?电脑工作但无图?掉电?

这个也没有任何掉电现象,我在坛子上看了一下,这个故障很多,但不是6884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只是黑屏,没有任何暗屏现象,但是这个时候电脑系统都在工作的。谢谢

一般插外电就会切换成独立显卡,你可以测试下独显供电等,这机器有独显供电通病,你可以论坛搜索下。

网友:
坐等大神解释,怎么故障这么奇葩

网友F:
你说的黑屏是啥,是直接断电关机了,还是什么

网友:
可以先换个屏试一下——遇到过用电池黑的 。…。……。…。…。………

网友:
没看太懂 解决了吗

网友:
上次看到有个插电源就黑屏的是LID引起的,还有就是查下隔离管了

网友:
从官网下一个显卡驱动和电源管理的试试

网友:
屏坏了,这是通病,你换屏就好了,单用电池 是正常的,但一外接电源,屏就暗了,但其实电脑还在正常工作的,

网友:
电池,隔离保护,感觉是vs电电路有问题,电池的外接就这个电路不一样

网友:
隔离管出问题了吧
:D

网友:
电流表显示什么啊

网友:
我觉得你表达的都不是很清楚你要把你测量了什么条件然后在发出来这样不看评论我都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黑屏是啥,是直接断电关机了,还是什么
黑屏不是关机,拔下电源就好了.电池一点问题都没有保护隔离也没问题..可能是电池电源转换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