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5750 板子烧糊维修

楼主(2017-08-29):
  板号:LA-6901P
  故障:5A大短
  拆机看到板子上官加公共点的连接电感都烧糊了,板子也烧糊了,先用手术刀把烧糊了的地方处理好,处理完之后打值公共点不短了,打开图纸,看到这个是1.05V的供电,这样烧糊的一定要先打值,主要看看板子其他地方有没有断线,还有这个PWM电路到芯片的那些脚指教有没有断线,经过测量,只有上管G级烧糊断线,其他都正常,那就补上绿油,换掉上下管和芯片,把上管G级的线飞好。上电,电压已经出了,装上CPU电流瞬间2A多,判断CPU坏,用测试的CPU点亮,剩下的就是跟客户沟通了,没啥技术含量,各位看看就好,顺便加点分可好?

网友:
烧糊上图,看来楼主运气好,这么简单就修好了

网友:
如果麻烦一般就要换了

网友:
主板糊了  楼主真细心

网友A:
都烧糊了  应该拍个照瞧瞧的   烧糊的 我见到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烧糊了  应该拍个照瞧瞧的   烧糊的 我见到的不多

挖之前忘记了,挖完了才想着拍个照发个帖

网友:
加不了分了 ,这样的维修还是比较靠运气的 ,要隔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