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5750 板子烧糊维修

楼主(2017-08-29):
  板号:LA-6901P
  故障:5A大短
  拆机看到板子上官加公共点的连接电感都烧糊了,板子也烧糊了,先用手术刀把烧糊了的地方处理好 ,处理完之后打值公共点不短了,打开图纸,看到这个是1.05V的供电 ,这样烧糊的一定要先打值,主要看看板子其他地方有没有断线,还有这个PWM电路到芯片的那些脚指教有没有断线,经过测量,只有上管G级烧糊断线,其他都正常,那就补上绿油,换掉上下管和芯片,把上管G级的线飞好。 上电,电压已经出了,装上CPU电流瞬间2A多,判断CPU坏,用测试的CPU点亮,剩下的就是跟客户沟通了,没啥技术含量,各位看看就好,顺便加点分可好?

网友A:
第一个回复一下楼主,不知道楼主的本返修几率大不大!!!

网友:
这样烧糊的一定要先打值,主要看看板子其他地方有没有断线,还有这个PWM电路到芯片的那些脚指教有没有断线,经过测量,只有上管G级烧糊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回复一下楼主,不知道楼主的本返修几率大不大!!!

不大啊,为什么这么问?.........

网友B:
还得刮。把糊的都刮干净。。在抹上绿绝缘漆。保险点

网友C:
处理好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幸好烧的地方板层没有线,要不就麻烦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得刮。把糊的都刮干净。。在抹上绿绝缘漆。保险点

已经补过绿油了,不一定要把糊的都挖干净,只要把短路的挖开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处理好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幸好烧的地方板层没有线,要不就麻烦了啊

确实,不过PWM电路的位置好像板层下没什么线的

网友:
我一般碰到这种   都是挖到不短路就好了   然后再去修板子

网友:
这样大一个洞,起码要半瓶 绿油哦。。。。。。。。。。。。。。

网友D:
现在机器廉价,像这样的我们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机器廉价,像这样的我们都不修了,,,,

还好吧,二代的,也不是很严重,就修了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司机 为你点赞。。。。。。。。

网友:
还好  板层没有断 不然有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