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不显示

楼主(2017-08-29):
ga-a55m-ds2  不显示   总线供电 0.6v   顺藤摸瓜    pu3 lm358  3脚0.6  不正常  排查   5v 经过 q2 稳压2.5v  分压    到pu3 3脚  实测  0.6  r93 220测量有阻值  用镊子夹电阻两端  触发  总线供电1.2出来了  果断换掉  亮机

网友:
很多位置的电阻是不能夹的  尤其是后面有管子的    会烧后面 的管子的

网友:
厉害,很厉害, 很多位置的电阻是不能夹的  尤其是后面有管子的    会烧后面 的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