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个苹果6上电 50ma不开机

楼主(2017-08-29):
一个苹果6上电50ma然后又归零,请问这个电流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A:
你触发时间要保持5秒左右,如果还这样可能上盖有问题。确定是50MA吗

网友:
       50mA请检测I2C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3楼师傅指点,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cpu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触发时间要保持5秒左右,如果还这样可能上盖有问题。确定是50MA吗

呢会没触犯对  ,现在好了谢谢了!!!

网友:
i2c总线 cpu 电源供电 都有可能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一般有可能是cpu虚焊了。还有就是硬盘了

网友:
主要测I2C总线吧  进水机好多是总线问题

网友:
CPU坏了 吧

网友:
呢会没触犯对 ,现在好了谢谢了!!!

网友:
检查电源ic输出,cpu供电,硬盘供电

网友:
答案竟然是没触发对? 我差点怀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