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6s室内信号差 换过中频一样,求救,

楼主(2017-08-29):
6s室内信号差 换过中频一样,求救,在家里 或商场只有一格信号,有时无服务,在空旷的地方信号满格,求大神帮帮忙,在线等,小弟不盛感激, 准备干功放了,不确定, 这种跟天线应该也没有关系了吧。。
无服务

网友:
补充个问题:在有信号的地方,把所有天线都拔掉,还是有信号,电话也能打出这正常吗

网友:
这个问题因该是天线接触不好或坏了吧。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因该是天线接触不好或坏了吧。.

网友:
2G时打电话有功率吗,功放和功放供电还有天线开关查查

网友:
天线开关供电,还有尾插

网友:
听老师讲过是PRX电路问题。就是待机时的接收线路。

网友:
其他手机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换个尾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