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80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7-08-29):
今天 接到一台客户的  V480  I5  2代机器   。客户拿来说时亮时不亮   ,
可是机器在我手每次都能亮机  都 正常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试了好几天  正常
迅维的兄弟们帮帮我吧

网友:
直接跟客户说明情况就好啦

网友:
难道遇到找茬的客户了。还是要多问下客户,找到问题啊。有问题肯定有原因。

网友:
和客户说明情况,给他先拿回去用

网友:
直接说修好了  ,收了钱再说  等在出现问题  在售后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下次试下   !!!!!!!!!!!!!!!!!

网友:
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问一下客户不亮的时候是什么现象,有些可能是受潮

网友:
谢谢兄弟们 我先给客户  收了钱再说 吧

网友:
这没办法帮你啊                                  只能试

网友:
跟客户说明情况就好啦              给他先拿回去用

网友:
现在的电脑BIOS问题多。。。。。。。。。。。。。。。。。。。

网友:
钱可不能乱收,真碰到难说话的客户你算算还要亏本噢

网友:
想收钱和客户说修好了想做好人就和客户说我试的没有问题你拿回去用用看不行在拿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