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8-29):
这个怎么解决啊!!我这个能进系统能使用U口,就是有这个报错。。

网友:
看这个,百度上说的。估计还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南桥坏的概率有  但是你这是联想的机器 如果是华硕的板子出现的话 就是分压检测电阻出故障 联想的 也不能排除分压检测电阻的毛病  反正还是主板的问题就是了 要么自己动手 要么就给外面店铺给修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求大神来说下哪里坏了谢谢

网友:
分压检测电阻的毛病呗!能进系统说明桥好,就是检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