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提示网络电缆被拔出

楼主(2017-08-29):
一台台式组装电脑,最近经常提示网络电缆被拔出,无法上网, 连接在同一交换机上的其他电脑是可以正常上网的,只有这台电脑经常这样。   这台电脑的双工模式改为10M半双工,     网卡的工作状态是正常运转的,没有被禁用,     IP是手动固定的, 但是只要改动下这台电脑的IP,就可以上网,但是过不了一天又会提示网络电缆被拔出 ,       万能的大神,这到底是什么回事,硬件?软件?系统?要如何解决呢?????

补充内容 (2017-9-25 16:27):
电脑从新安装过系统,加装了一块网卡,更换了一根网线,交换机那端网线接口也换了位置,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其他电脑也正常,是电脑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易后难,先排除软件。软件类故障经常会引起网卡找不到IP,本地无连接,或无网络

网友:
换个 其他电脑 先 用用看 怎么样 会不会掉

网友:
网线 你的质量过关吗,我感觉 网线的 面不叫打

网友A:
你有没外置网卡试过。会不会你网线质量不好,线过长了。还是你的水晶头没打好呢!

网友B:
网卡口或者网线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外置网卡试过。会不会你网线质量不好,线过长了。还是你的水晶头没打好呢!

现在加装了一块网卡,系统也装过,网线也换过,一个月不到又出现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口或者网线质量不好

加装了一块网卡,系统也装过,网线也换过,是成品网线,现在还是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