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不触发

楼主(2017-08-29):
通电无电流反应0.001A,充电指示灯不亮,拆机测各大电感无短路,通电公功点无电压,3V42无电压,测芯片主供电16.5V正常,开启角16V正常,果断换芯片,不行!测后级无短路,测电感开路, 更换后开机正常.很少修到电感坏的,以后大家要细心,高手勿喷!

网友:
机器进水二修,问题简单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是电感脚位腐蚀了吗?建议下,上几张图片会更好

网友:
看来你还有有很深的理论基础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