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 风扇狂转 转速不受控制

楼主(2017-08-29):
       DELL 14-5480
    板号:DAJW8GMB8C1 REV:C1
    故障:风扇狂转,转速不受控制,测试温控周边电路都正常 ,在论坛上找了几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想求助下老铁们有没有碰到过此状况,有没有原机备份的BIOS上传个,,,在此感谢了,,,急需!!!

网友:
bios替换下ME试下啊 ,我修了个风扇狂转就是这样处理好的

网友:
加两个二极管试试啊      或者加个电阻     让它转慢点     不是狂赚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还真没有遇见过,楼主修好了告诉一下

网友:
自己改一下bios嘛。,,,,,,,,,,,,,,,,,

网友:
修好了吗???分享下
!!!!!!!!!!!!!!!!!!!!!!!!!!!

网友:
这个没有哦。不能帮你了、。。。。。。。。。

网友:
刷了好多BIOS都无果  ,还刷了原机备份的也一样,最后改了3.3V电压,风扇稍微转的温柔点,让后交个客户了

网友:
哈,有道理,只要不报错就可以了,如果报错,改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fn+x就解决了,戴尔的就这样......

网友:
可以去淘宝买一个试试!!!!!!!

网友:
bios可能性很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多客人都有这问题!只能忽悠过去!

网友:
大家都在考虑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先二楼,再三楼。找不到ME的话,笔记本风扇满速是5V,你可以人为的降低电压。

网友:
这个我也觉得是BIOS的问题。。。。。。